中频电源技术参数的意义?

楼主(2022-07-27):
    中频电源技术参数中有额定中频电压、额定中频电流、额定中频功率。请问:这些技术参数的意义?和测定方法?

网友:
    中频电压:实际为全桥逆变器电压
中频电流:实际为三相桥式整流器电流(至逆变)
额定功率:为该设备标称功率,最适合的输出最大功率。
所以仪表上的参数其一是为了便于调试,观察设备运行状态,其二是为了方便客户指定加热工艺。

网友:
    中频电压:指的是中频电源输出的单向交流电压,波形为正玄波。
中频电流:指的是负载侧的电流,波形为矩形波。
中频功率:指的是工作时设备的电流和电压的乘积。

网友:
    中频电压:经整流,逆变后到炉子上的电压.(频率在50-2500之间) 中频电流:一般中频机说的都是经整流的,直流电流.(两边的) 中频功率:即中频机的用电量. 和测定方法? 一般机子上有这些表供你调机用. 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