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从 function_handle 转换为 double

楼主(2022-07-27):
clear all
clc
dbstop if error
m=999;
cs(1)=0;
cs(2)=@(x) 1;
for n=0:m
    j=n+1;
    dt(j)=factorial(2*n);
    cs(j)=@(x) cs(j)+(-1).^n.*x^(2.*n)./dt(j);
end

运行后提示:无法从 function_handle 转换为 double。
请问这怎么解决

网友A:
    cs(j)=@(x) cs(j)+(-1).^n.*x^(2.*n)./dt(j);你这个是一个函数吧!不是一个数值,所以提示了错误! 可以把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描述清楚呢,光看代码也不知道怎么给你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j)=@(x) cs(j)+(-1).^n.*x^(2.*n)./dt(j);你这个是一个函数吧!不是一个数值,所以提示了错误! 可以把 ...

是一个函数,我是想把这个函数赋值到矩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