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参考电压和工作电压的关系?

楼主(2022-07-27):
AD芯片,参考电压和工作电压的关系?

网友:
没关系,工作电压是芯片正常工作的电压,参考电压是转换时参考的电压,比如,参考电压2.5V时,1V对应转换0011 1100,参考电压5V时1V就对应转换0111 1000

网友:
参考电压不能高过工作电压。

网友:
    参考电压 Vdef 是模数转换器的基准电压源,其精度直接影响 A/D 的测量精度,一般由外部零温漂基准源输入(如TL431,2.5V基准源),有些芯片自带零温漂基准源。而直接采用电源电压作为 Vdef 时,测量误差就大了,只是电路结构简单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