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cpld主要基于什么结构 ?

楼主(2022-07-27):
    FPGAcpld主要基于什么结构 ?" B+ y% k. P8 d- x( e

网友:
    FPGA基于查找表结构和SRAM CMOS工艺,集成度高、速度快、成本低;CPLD基于乘积项结构和EECMOS工艺,与FPGA相比,集成度稍低一些,相同规模下成本略高。

网友:
    在对内部逻辑资源的要求比较多(内部逻辑复杂)的情况下,选用FPGA比较合适,但当内部逻辑非常简单时,因为较难买到很小规模的FPGA芯片,则选用CPLD比较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