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生成一个1-2MHz的PWM波,然后占空比和频率都要是可调的

楼主(2022-07-27):
我想生成一个1-2MHz的PWM波,然后占空比和频率都要是可调的,请问大家有什么大致的方案吗?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用信号发生器,如果有的话。

网友:
需要多高的分辨率呢?幅值有要求吗?

网友:
单片机可以吧,占空比和频率都能调,不过不知道您的电路对驱动能力的要求是什么样的。还有关于PWM波稳定性的要求, 应该都要考虑。

网友:
M0或者M3吧,主频做到80MHz上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单片机利用定时器中断翻转电平,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