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该电路明明可以用一个100K电阻代替,却要四个电阻构成?

楼主(2022-07-27):
求解为什么该电路明明可以用一个100K电阻代替,却要四个电阻构成?

网友:
后面电容耐压25V说明电压不会超过25V,普通电阻耐压足够应付25V以下的电压。散热也没可能。既然用了四个100K的电阻,功耗也不会大到哪里去。如果给出全图可能会有其他用处。但从这部分看。要么是用四个电阻串并联更容易配出需要的阻值或者是没事找事。

网友:
可能与散热、耐压、成本之类的有关吧。

网友:
功耗要求吧。

网友:
提高功率,耐压,并留位置方便调试及改电路用。

网友:
留位置方便调试及改电路用吧。

网友:
个人觉得功率不是主要的问题,大不了换个大点的功率,原来0.25W换到1W甚至更大,散热倒是有可能的。

网友:
后面一个25V的电容限制了输入电压,不可能是功耗问题。这个电路最多走1M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