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CST中怎么看圆极化天线的轴比?

楼主(2022-07-27):
    在CST中怎么看圆极化天线的轴比?
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定义远场监视器,计算完后再导航树中Farfields里面可以查看定义频点的结果,Axial Ratio就是轴比。可以通过Results --- Plot Properties 选择直角坐标和极坐标的2D图。

网友:
    CST可以对天线阵的多端口激励信号设置不同的相位,但如何对一个单元设置多端口不同相位的激励信号呢?
    CST真是问题一大堆噢,哪位大大帮帮忙看看啊

网友:
    端口是什么形式的?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