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射频技术识别的最大距离?

楼主(2022-07-27):
    无线射频技术识别的最大距离?

网友:
    功率的问题吧,理论上是不是只要能接收到发射端的信息就可以了,不考虑其它信息的干扰。
那么功率足够大,就可以了。

网友:
    条形码 的话 要有一张图片的 然后用条形码扫描枪直接扫描才行 无线射频识别的话 用芯片来识别了 可以做的很小 不用图片 简单的可以制成钥匙挂 ,当芯片靠近机器的时候 自动识别了 很多汽车都用这个技术了 ,条形码 一般超市很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