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做信号与系统的仿真

楼主(2022-07-27):
就是用matlab做信号与系统仿真时有点问题,比如我要做一个sin(t)函数,怎么做出来?这是一个在时间轴上无限长的信号。可是t规定上下限的话就做不出来了。。这种周期信号应该怎么做呢??能给个简单程序么。。之后又怎么把它变成傅里叶变换??用fourier函数么?

网友:
如果用m文件写,可以规定t的范围,对于周期信号虽然是无限延长的,但是站在仿真观察的角度,我们只要观察其中一个周期的情况就可以了,因为其他时间只不过是这个周期内情况的不断重复。对于sin(t)信号,周期2pi,只要画出t在0~2pi时sin的波形即可
t=0:2*pi/200:2*pi;
y=sin(t);
ffty=fft(y); %傅里叶变换直接调用fft函数就可以

网友:
syms t w f
f=sin(t);
F=fourier(f)
ezplot(f,[0: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