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cubemx生成的rtthread下载程序到板子上没效果呢?

楼主(2022-07-27):
为什么我用cubemx生成的rtthread下载程序到板子上没效果呢?

网友:
貌似是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
具体按照官方文档基于 CubeMX 移植 RT-Thread Nano,一步步操作是没问题的。
另外,由于移植的nano,是没有控制台和finsh组件的,因此串口不会打印logo信息。移植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在 RT-Thread Nano 上添加控制台与 Fin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