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ARM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22-07-27):
cpld中得到一16位的数据,需通过CPLD和ARM连接的8位引脚端口将16位数据送给ARM,请问怎么能在较短时间内将16位数据通过8位端口直接输出。

网友:
使用Arm的通用端口功能高速传递数据是愚蠢的做法 实际效果是低速高噪声 好的办法是使用高速串行通信端口 高速可靠

网友:
再加一个控制位 高电平传高8位 低电平传低8位 反过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