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tprint expert

楼主(2022-07-27):
关于footprint expert导出allegro格式封装,导出的文件夹里有焊盘文件,但是打开dra里面没有焊盘,停用EDA365 skill也无法生成dra和psm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对吗

路径是对的呀,所有的都设置了

楼主:
已解决,原因是ENV文件导致,只要用初始的ENV文件即可

网友(2022-11-04):
    创建allegro封装,丢失shape属性pad,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