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0.4间距的WLCSP100封装是不是要用二阶盲埋孔板出线?

楼主(2022-07-27):
遇到这种麻烦的封装,怎么出线呢?是不是要用四层,甚至六层的二阶板才行?求教最少用几层板,怎么打孔,孔内外径用多少,实在不会整啊

网友:
    至少两介埋盲孔。1-2 2-3 1-3的0.1mm孔径0.22mmPAD的激光孔,层数的话,还是用8层吧,如果是电源芯片的话,可以考虑用6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