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过孔有个这样的X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2-07-27):
多谢!

楼主:
图片没发出来,重发一下

网友:
    飞线。表示这个点和其他地方的网络没连上。
    可以show一下rats看到详情

网友:
    1.该网络设置特殊网络标识,一般是GND网络;

网友:
    .该网络设置特殊网络标识,一般是GND网络;
    2.网络没有有效连接;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这是个3.3V网络的过孔,show element和在pwr层的显示如图

网友:
    把电源的飞线缩略了。连接上就消失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电源那边接PWR层的via没打,打了就好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