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节锂电池电压一般都是4.2V满电规格?

楼主(2022-07-27):
        锂离子电池的电压是由电极电位决定的。电压,又称电位差或电位差,是测量静电场中不同电位引起的能量差的物理量。锂离子的电极电位约为3V,锂离子电池的电压随材料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一般锂离子电池额定电压为3.7V,满压为4.2V;磷酸铁锂离子电池的额定电压为3.2v,满电压为3.65v。换句话说,实际锂离子电池的正极和负极之间的电位差不能超过4.2v,这是基于材料和安全性的要求。

网友:
手机电池在充满电的情况下是4.2v左右,其实要比4.2v低那么一点点。当稍微使用后,就会降到3.7v,然后随着你的使用一直保持3.7v,直到手机自动关机。) u  n2 p1 p0 R
原因是什么呢?手机电池是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是钴酸锂或者锰酸锂,他们放电时候的电位就是3.7v,负极是石墨,石墨在反应的时候电位就是0v,二者相减,就是3.7v。手机电池都是锂离子电池,而锂离子电池基本都是这个材料做的,只要是同样材料做的,电压就一定一样!你想不一样,除非串联,不然不可能。也就是说,手机电池电压值完全取决于其内部材料,是内部材料让其电压是且仅是3.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