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9.5新建part的问题

楼主(2022-07-28):
我现在刚开始使用pads9.5,在新建part的时候,编辑器有很多功能是灰色的,不能使用是怎么回事?我以前使用的别的软件都没有用到过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谢谢!

网友:
你要先选择相应的元素,然后才可以操作。

网友:
建议你先看书和视频。

网友:
同意三楼同意三楼

网友:
    你指的是什么?可以描述的更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