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的,什么叫盘中孔?

楼主(2022-07-28):
有个BGA封装,脚多难以布线,工程师说采用盘中孔,,是不是在焊盘中通孔,这样通孔合理吗?我还要焊接BGA的,,还是焊盘中又通孔,但是表面埋好,看上去就像个焊盘啊?

网友:
盘中孔就是在焊盘中打孔,不过盘中孔需要用树脂塞孔,比较贵

网友:
盘中孔是多层PCB的重要组成部,它不仅担负着PCB主要功能有表现,而且钻孔的费用通常占PCB制板费用的30%到40%。简而言之,PCB上的每一个孔都可以称之为盘中孔。

网友:
我之前做过PCB,你所说的盘中孔,就是焊盘中间得加一个孔。因为很多工厂用的元器件是插件的,加一个孔,为了方便以后,做大货,用于插元件的,当然有的工厂是用贴片电阻的,用贴片电阻就不用加孔的。这个是根据做大货,第一看成本,第二看空间,来算用插件还是贴片,哪个省钱就用哪个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焊盘内的孔。

网友:
    要看BGA PITCH多少了

网友:
    就是POFV工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