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调试wifi笔记本电脑搜索不到?

楼主(2022-07-28):
用cc3200调试wIFi的时候 AP模式设置成功之后,手机能搜索到,但是笔记本电脑搜索不到!什么原因?用手机看信号强度是-57dBm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的发射功率没有设置对呢?

网友:
手机能搜索到,说明CC3200工作正常。笔记本电脑可搜索其他WIFI,也可以排除笔记本本身支持原因。

网友:
是否用的例程,是否有作修改?

网友:
CC3200 AP的频道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