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RS触发器实验

楼主(2022-07-28):
1、触发器具有“记忆”功能,它是构成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单元。
本章首先介绍基本RS触发器的组成原理、特点和逻辑功能。然后引出能够防止“空翻”现象的主从触发器和边沿触发器。同时,较详细地讨论RS触发器、JK触发器、D触发器、T触发器、T'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及其描述方法。
2、触发器具有两个特点:
1)具有两个能自保持的稳定状态。触发器有两个互补的输出端Q、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04\wps50.png,定义触发器的1状态为Q=1、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04\wps51.png=0,0状态为Q=0、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04\wps52.png=1,可见触发器的状态指的是Q端的状态。
2)在输入信号的作用下,可以从一个稳定状态转换到另一个稳定状态。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用特性表、激励表、特性方程、状态转换图、和波形图来描述。

1.用与非门组成的基本RS触发器    1)电路结构:由两个与非门的输入输出端交叉耦合。它与组合电路的根本区别在于,电路中有反馈线。
 1  与非门组成的基本RS触发器   (a)逻辑图   (b)逻辑符号 它有二个输入端R、S,有两个输出端Q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04\wps54.png。一般情况下,Q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04\wps55.png是互补的。定义:当Q1,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04\wps56.png0时,称为触发器的1状态;      Q0,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04\wps57.png1时,称为触发器的0状态。 2)逻辑功能表:
R      S
Qn
Qn+1
功能说明
0      00      0
××
不稳定状态
    0      10      1
0(复位)
1      01      0
1(置位)
1      11      1
保持原状态
可见,触发器的新状态Qn+1(也称次态)不仅与输入状态有关,也与触发器原来的状态Qn(也称现态或初态)有关。     触发器的特点:     ① 有两个互补的输出端,有两个稳态。 ② 有复位(Q=0)、置位(Q=1)、保持原状态三种功能。 R为复位输入端,S为置位输入端,该电路为低电平有效。 ④ 由于反馈线的存在,无论是复位还是置位,有效信号只须作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即“一触即发”。3)特性方程: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04\wps58.pn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04\wps59.png=1      (约束条件)(4)波形分析:

网友:
在学习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还有前辈大佬帮忙解决,真心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