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如何在PCB中,检查PCB与原理图同步?

楼主(2022-07-28):
    新手提问:如何在PCB中,检查PCB与原理图同步?

网友:
    说一下用的啥工具啊?pads的话如果是logic我记得有反向标记,或者allegro重新导网标,保留修改,看一下差别咯

楼主:
    AD软件哦。这个论坛就是AD软件工具的。所以问得也是AD软件 。

网友:
    原理图再UPdate到PCB,查看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