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I与EMS测试设备的主要组成有异同

楼主(2022-07-28):
1、EMI测试设备的主要组成
EMI自动测试控制系统也是EMI测试需要的设备,主要由下述仪器组成:
① EMI测试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
② 各式天线及天线控制单元等;
③ 电流注入感应器、电压感应器、隔离变压器;
④ 电源阻抗模拟网路(LISN)、穿心电容、储存式示波器、各型滤波器、定向耦合器等等。
2、EMS测试设备的主要组成
EMS自动测试控制系统也是EMS测试需要的设备,主要由以下仪器组成:
① EMI测试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
② 各式发射、接收天线;
RF信号产生器以及各种能量发生器;
④ 功率放大器、场强监视系统;
⑤ 储存式示波器,注入隔离变压器,各型滤波器、定向耦合器;
⑥ 电源阻抗模拟网路(LISN)、射频抑制滤波器、光纤数据传输系统。

网友:
1.EMC 包括EMI(interference)和EMS(susceptibility),也就是电磁干扰和电磁抗干扰。

  2.EMI 即电磁干扰度,描述某一产品对其他产品的电磁辐射干扰程度,是否会影响其周围环境或同一电气环境内的其它电子电气产品的正常工作;EMI又包括传导干扰CE(conduction emission)和辐射干扰RE(radiation emission)以及谐波(harmonic)。

  3.EMS 即电磁抗干扰度,描述某一电子或电气产品是否会受其周围环境或同一电气环境内其它电子或电气产品的干扰而影响其自身的正常工作。EMS又包括静电抗干扰(ESD)、射频抗扰度(EFT)、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浪涌抗扰度、电压暂降抗扰度(Dip)等相关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