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流程

楼主(2022-07-28):
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设计电路是一项必备的硬功夫,但是原理设计再完美,如果电路板设计不合理性能将大打折扣,严重时甚至不能正常工作不管用什么软件,PCB设计有个大致的程序,按顺序来会省时省力,因此我将按制作流程来介绍一下由于国产PCB设计软件青越锋界面风格与windows视窗接近,操作习惯也相近,使用的人较多,将以此软件作说明。microsoft-comfficeffice" />
原理图设计是前期准备工作,经常见到初学者为了省事直接就去画PCB板了,这样将得不偿失,对简单的板子,如果熟练流程,不妨可以跳过。但是对于初学者一定要按流程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养成良好的习惯,原理图是根据设计的项目来的,只要电性连接正确没什么好说的。下面我们重点讨论一下具体的制板程序中的问题。
1制作原理图
根据设计制作原理图,并对原理图进行调试,直到ECR编译通过,当然在这里面,会存在很多小的细节需要注意,特别是元件的封装,在接下来的网络表生成的时候,如果缺少元件封装或者不符就会报错。
2.产生网络表
在原理图编译通过后,就可以产生相应的网络表了,这是原理图到PCB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原理图存在错误,网络表是无法生成导入PCB中的。
3制作物理边框(Keepout Layer)
封闭的物理边框对以后的元件布局、走线来说是个基本平台,也对自动布局起着约束作用,否则,从原理图过来的元件会不知所措的。但这里一定要注意精确,否则以后出现安装问题麻烦可就大了。还有就是拐角地方最好用圆弧,一方面可以避免尖角划伤工人,同时又可以减轻应力作用。
4元件和网络的引入
把元件和网络引人画好的边框中应该很简单,但是这里往往会出问题,一定要细心地按提示的错误逐个解决,不然后面要费更大的力气。这里的问题一般来说有以下一些:元件的封装形式找不到,元件网络问题,有未使用的元件或管脚,对照提示这些问题可以很快搞定的,青越锋中不但提供了网络表导入功能,还设有手动连接飞线功能,这对需要添加删除一些网络相当方便,直接从图纸上就可以进行操作,不需要像其他PCB设计软件那样,打开网络表找到相应的网络才能添加。
5元件的布局
元件的布局与走线对产品的寿命、稳定性、电磁兼容都有很大的影响,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一般来说应该有以下一些原则:放置顺序 先放置与结构有关的固定位置的元器件,如电源插座、指示灯、开关、连接件之类,这些器件放置好后用软件的LOCK功能将其锁定,使之以后不会被误移动。再放置线路上的特殊元件和大的元器件,如发热元件、变压器、IC等。最后放置小器件。注意散热 元件布局还要特别注意散热问题。对于大功率电路,应该将那些发热元件如功率管、变压器等尽量靠边分散布局放置,便于热量散发,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也不要高电容太近以免使电解液过早老化。
6布线
走线的学问是非常高深的,每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原则上是以最短的距离和最少的板层来走线,禁止走线交叉,少用过孔甚至盲孔或埋孔。
7调整完善
完成布线后,要做的就是对文字、个别元件、走线做些调整以及敷铜(这项工作不宜太早,否则会影响速度,又给布线带来麻烦),同样是为了便于进行生产、调试、维修。敷铜通常指以大面积的铜箔去填充布线后留下的空白区,可以铺GND的铜箔,也可以铺VCC的铜箔(但这样一旦短路容易烧毁器件,最好接地,除非不得已用来加大电源的导通面积,以承受较大的电流才接VCC)。包地则通常指用两根地线(TRAC)包住一撮有特殊要求的信号线,防止它被别人干扰或干扰别人。 如果用敷铜代替地线一定要注意整个地是否连通,电流大小、流向与有无特殊要求,以确保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8检查核对
网络有时候会因为误操作或疏忽造成所画的板子的网络关系与原理图不同,这时检察核对是很有必要的。所以画完以后切不可急于交给制版厂家,应该先做核对,后再进行后续工作。

网友:
不错,不错,支持楼主发布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