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于射频芯片的LDO电路设计/仿真报告

楼主(2022-07-28):
第一部分 应用...................................................................................1
LDO 的分析与设计............................................................................................................................................ 1
LDO 芯片的特点................................................................................................................................................ 1
LDO 芯片的详细性能参数................................................................................................................................ 1
第二部分 电路设计报告...................................................................5
整体电路上电启动模块 ..................................................................................................................................... 5
电流偏置模块 ..................................................................................................................................................... 7
带有修调功能的基准模块 ................................................................................................................................11
带隙基准源的修调电路设计 ........................................................................................................................... 21
预调整放大器模块 ........................................................................................................................................... 23
低通滤波器模块 ............................................................................................................................................... 27
保护电路模块 ................................................................................................................................................... 31
电压跟随器模块 ............................................................................................................................................... 39
第三部分 总体电路的仿真 ............................................................43
直流参数........................................................................................................................................................... 44
线性调整率....................................................................................................................................................... 45
负载调整率....................................................................................................................................................... 46
静态电流........................................................................................................................................................... 46
瞬态仿真........................................................................................................................................................... 47
噪声仿真........................................................................................................................................................... 48
交流特性仿真 ................................................................................................................................................... 49
PSRR 特性仿真 ................................................................................................................................................ 52
第四部分 LDO 芯片版图设计.......................................................56

第一部分 应用
LDO 的分析与设计
本论文完成了一种应用于集成于射频芯片的LDO的分析与设计。本文主要从稳定性、负载瞬态响应、电源抑制比和噪声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然后,采用SMIC 0.18μm CMOS工艺完成了包括功率调整管、电阻反馈网络和误差放大器三个部分的电路设计,并用cadence SPECtre对设计的整体电路进行了仿真和优化,最终实现电路的设计要求,而且可以在片内集成。可在0.1mA~300mA的负载电流范围内稳定工作,电路正常工作时温度范围:-55℃~+125℃,该电路工作电压范围为2.1~3.6V,输出电压1.8V,输出电压在全范围的波动:≤4mV,输出电压准精度:≤10mV,最小压差在300mV以下,静态电流≤60uA;在10Hz~100KHz范围内的内部输出噪声积分约为,≤20μVRMS@20mA、≤50μVRMS@80mA、≤100μVRMS @300mA;电源抑制比(PSRR,在10KHZ以下):≥60dB@20mA、≥60dB@80mA、≥60dB@300mA;线性调整率:≤0.1%;负载调整率:≤1%;启动时间:≤100us;电压瞬态响应:≤30us;负载瞬态响应:≤50us;输出启动电压过冲:≤100mV;集成输入欠压过压保护、输出断路保护。另外集成过温保护以及输入软启动电路。

LDO 芯片的特点
●低静态电流
●0.1mA~300mA的负载电流范围内稳定工作,带载能力强
●在10Hz~100KHz范围内的内部输出噪声小
●高电源抑制比(PSRR,在100KHZ以下)
●可全片内集成

LDO 芯片的详细性能参数
下面将集中讲述一下此次芯片电路设计应该满足的条件,以便于在电路设计过程中有一个总体的设计框架和设计思路。
衡量LDO的性能参数较多,下面介绍主要的几种性能参数。从对这些性能的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各个性能之间不是独立的,性能和性能之间会相互影响和制约。因此,在设计时,要根据具体要求来具体分析。
1)电压差(Dropout Voltage)
当输入电压下降时,输出电压不能再恒定在预定的值,这时的输入电压与预定的输出电压的差值就是电压差。在实际设计LDO时,为了达到更高的效率,常常希望电压差越小越好。一般通过增大功率调整管的尺寸,就可以使电压差减小。但是调整管尺寸的增大,会对稳定性、负载瞬态响应及电源抑制等性能有很大影响。因此,在设计时,需要根据具体要求来具体分析。
2)静态电流(Quiescent current)
静态电流也叫接地电流,是LDO内部电路所消耗的电流,等于输入电流与负载电流的差值"低的静态电流能提高LDO的效率,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静态电流包括带隙基准电压源和误差放大器消耗的电流,及调整管通过采样电阻网络到地的漏电流。对于用MOS晶体管做功率调整管的LDO,由于MOS是电压控制器件,因此它的静态电流与负载电流无关。

集成于射频芯片的 LDO电路设计报告.pdf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拿走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很是全面和深度,值得好好学习下

网友:
    感谢,十分感谢。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