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下OFDM系统在matlab上的仿真程序!

楼主(2022-07-28):
请教下OFDM系统在matlab上的仿真程序!

网友:
%实现OFDM传输的仿真程序

para=128; %并行子信道的个数

fftlen:128; %FFT的长度

paradata=reshape(seldata,para,nd

*m1);

%QPSK调制

[ich,qch]=qpskmod(paradata,para,nd,m1);

kmod=1/sqrt(2);

ichl=ich.*kmod;

qchl=qch.*kmod;

%In叩(离散傅里叶反变换)

X=ichl+qchl.*i:

y=ifft(x);

ich2=real(y);

qch2=imag(y);

%插入保护间隔

[ich3,qch3]=giins(ich2,qch2,fftlen,gilen,nd);

fftlen2=fftlen+gilen;

%衰减计算

spow=suln(ich3.2+qch3.“2)/nd./para;

attn=0.5*spow*sr/br*10.“(.ebn0/10);

attn=sqrt(attn);

%高斯自信道

[ich4,qeh4]=eomb(ich3,qch3,attn);

%接收部分

%去除保护间隔

[ieh5,,qeh5]=girem(ich4,qch4,fftlen2,gilen,

nd);

%FFr(离散傅里叶变换)

IX=ich5+qch5.*i:

ry=fit(Ⅸ);

ich6=real(ry);

qch6=imag(ry);

%QPSK解调

ieh7=ich6./kmod;

qch7=qch6./kmod;

[derrtxtata]=qpskdemod(ich7,qch7,para,nd,m1);

%并串变换

demodatal=reshape(demodata,I,para*nd*rnl);

%比特误码率(BER)

bit—errors=find(seldata~=demodatal);

bit—error—count 2 size(bit—e/TOES,2);

total—bits=size(demodatal,2);

bit—error—rate=bit—error—count/total—bits;

fprintf(7%f\n’,bit—eITor—rate)

%end offile

程序运行结果,输出误码率为:

>>0.037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