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离散端口与波端口仿真问题

楼主(2022-07-28):
    CST仿天线时,用波端口和离散端口仿时候,怎么S参数结果相差这么大,其它条件都一样的。
    高手求救啊

网友:
    离散端口计算S参数是不准确的,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不用太在意这个关系,如果对s参数关系度不多的话,或者必须采用离散端口的时候可以选择离散端口,否则尽量采用波导端口吧

网友:
    还是要看你模型的,离散端口本身就类似于一个小天线,因此还是要具体看你是什么模型

网友:
    最好再具体一点,我用的大部分是波导端口,离散端口很少用。用离散端口时,一般只是看看增益和方向图,不关心S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