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无线射频识别的读卡天线信号距离?

楼主(2022-07-28):
    这个距离和一些什么参数有关?能否提供一些公式或者资料做参考?" [6 t5 M% C% W1 S

网友:
    无线射频识别系统的读写距离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目前,远距离射频识别系统的价格还很贵,因此寻找提高其读写距离的方法很重要。

网友:
    影响射频卡读写距离的因 素包括天线工作频率、读卡器的RF输出功率、读卡器的接收灵敏度、射频卡的功耗、天线及谐振电路的Q值、天线方向、读卡器和射频卡的耦合度,以及射频卡本身获得的能量及发送信息的能量等。大多数无线射频识别系统的读取距离和写入距离是不同的,写入距离大约是读取距离的40%~80%。

网友:
    RFID的低频系统主要用于短距离、低成本的应用中,如多数的门禁控制、校园卡、煤气表、水表等;高频系统则用于需传送大量数据的应用系统;超高频系统应用于需要较长的读写距离和高读写速度的场合,其天线波束方向较窄且价格较高,在火车监控、高速公路收费等系统中应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供应链中的应用,EPC Global规定用于EPC的载波频率为13.56MHz和860MHz~930MHz两个频段,其中13.56MHz频率采用的标准原型是ISO/IEC15693,已经收入到ISO/IEC18000-3中。这个频点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