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PCBA板哪些部位最易出故障?

楼主(2022-07-28):
工业PCBA板由于运行环境复杂,故障率较普通电路板偏高,维修时要了解电路板上的易损部件。那么,工业PCBA板哪些部位最易出故障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下。

  工业PCBA板最易出故障的部位

  l、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最易出故障

  首先是散热问题,很多电路板损坏都是因为散热设计不好导致的;其次是电路板的铜箔线设计过细,极易因过流而烧断,使主板无法工作。

  2、使用频繁的地方容易出故障

  比如电路板的驱动电机、转轴、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操作面板的常用按键等。

  3、负荷重、功率大、工作电压高的部件最易出故障电路板的电源、驱动电路、功控器件等元器件一般紧靠散热片,如果保护措施做的不够、散热不好,很容易成为最先出故障的地方。

  4、保护电路最易损坏

  电路板上贵重的芯片或部件均设有保护装备,一旦电路板出现异常,首先出问题的就是这些保护电路。

  5、内联座、接插件的接口及排线容易接触不良或断线如板卡与插槽接触不良、线插头及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元器件虚焊等皆属此类现象。

网友:
    使用频繁的容易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