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能并联吗

楼主(2022-07-28):
    数字电位器能并联吗?因毕业设计要用到阻值变化为1欧姆的数字电位器,可怎么也找不到这种电位器,找到的最小变化直也是10欧姆

网友:
    可以并联,但你要用10个并联,未免太多了
我估计,修改电路后,可以用较大阻值的电位器。
而且,数字电位器中心滑动点本身的电阻就不小,不知道设计中是否考虑到。

网友:
    估计是电路设计不够合理。

网友:
    即使不是电路设计问题,也可以通过修改电路实现。
另外需要的功率是多大的?这个很重要,你用的阻值那么小,电流可能小不了,那样的话可能10个并联都不行

网友:
    电子负载我不太懂
离线检测就是太阳能电池使用前,对其特性有个了解,以防止太阳能电池出现故障或者老化等意外,因为是第一次做课程设计,至于你说到的电子负载我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