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差分先怎么单根布线?

楼主(2022-07-28):
cadence中差分先怎么单根布线?

网友A:
你差分设置了组内等长10mil(正负5mil),把短的那根按照单根绕蛇形线进行绕等长就可以了。为达到等长要求,差分线之间可以进行单根绕线,以达到两根等长要求。

网友:
    有个命令、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差分设置了组内等长10mil(正负5mil),把短的那根按照单根绕蛇形线进行绕等长就可以了。为达到等长要求, ...

    诠释了什么叫答非所问

网友:
    走線的時候 按右鍵  點選single trace mode就可以了

网友:
    右键选single trace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