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教程3】疯壳·开源蓝牙心率防水运动手环-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22-07-28):
开源蓝牙心率防水运动手环
——疯壳·智能穿戴开发系列
开发环境搭建

  本节开发环境搭建主要讲解 KEIL、JlinK 驱动、Smart Snippets、USB 转串驱动的安装。。
  Keil MDK 是基于 ARM 的微控制器最全面的软件开发解决方案,并且包含了需 要 创 建 、 建 立 和 调 试 嵌 入 式 应 用 的 所 有 组 件 。 大 家 可 以 通 过http://www2.keil.com/mdk5/525 下载目前最新的 MDK v5.25,安装 Keil。当然, 也可以通过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包安装。
  这里以我们资料包中的 MDK5 为例。

  (1)运行 mdk511a,点击 Next。

  图 1
  (2)勾上 I agree to all the terms of the preceding License Agreement,点击 Next。

  图 2
  (3)选择安装文件夹,点击 Next。

  图 3
  (4)输入姓名、公司名和邮箱,点击 Next。

  图 4
  (5)点击 Finish,Keil 5 的安装。

  图 5
  按照上述步奏完成 Keil 的安装,然后安装 Jlink 驱动。

  (1)运行 Setup_JLinkARM_V474b,弹出协议对话框,点击 Yes。

  图 6
  (2)点击 Next。

  图 7
  (3)点击 Browse 选择安装文件夹,然后点击 Next。当然,也可以忽略Browse,直接点击 Next。

  图 8
  (4)把 Install USB Driver for J-Link-OB with CDC 勾上,然后点击 Next。

  图 9
  (5)继续点击 Next。

  图 10
  (6)选择电脑中要使用到 Jlink 的开发环境,然后点击 Ok。

  图 11
  (7)点击 Finish,完成 Jlink 的安装。

  图 12
  另一个要安装的驱动是 USB 转串。

  (1)打开 CP210x_VCP_Win_XP_S2K3_Vista_7,点击 Next。

  图 13
  (2)继续点击 Next。

  图 14
  (3)选中 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点击 Next。

  图 15
  (4)选择安装文件夹,点击 Next。

  图 16
  (5)点击 Install,开始安装驱动。

  图 17
  (6)点击 Finish,完成驱动安装。

  图 18
  最后要安装是下载代码到片外 flash 的软件 Smart Snippets。

  (1)打开 SmartSnippets_install_win64,点击 Next。

  图 19
  (2)选择 I accept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greement,点击 Next。

  (3)选择安装路径,点击 Next。

  图 20

  (4)选择工作区路径,点击 Next。

  图21
  (5)选择安装包,点击 Next。

  图 22

  (6)点击 Next,Done。

  图 23

  图 24

  图 25

  图 26
  完成 SmartSni        ets 的安装后,打开软件,建立工程。

  (1)打开 SmartSnippets,选择 JTAG,芯片选择 DA14580-01,最后点击 New。

  图 27
  (2)输入工程名称和工程描述,点击 Save 存储。

  图 28
  (3)选择前两步所创建的工程 test,点击 Open。

  图 29
  (4)由于没有接虚拟串口或着 JTAG,会弹出一个框框,点击其中的 Yes。

  图 30
  (5)我们这里是将代码下载到外部 Flash,点击 flash 图标,并最大化相应位置的面板。

  图 31
  完成以上的 5 步,我们可以在 Select File to download 处点击 Browse 载入需要下载的 HEX 文件,则下方 Connect、Read 32KB、Burn、Erase 4K Sector 按钮可用。在 Offset in Flash memory(HEX)处输入 0x000000 将会弹出对话框,选择是否可引导。当选择可引导时,特殊的数据头将添加到数据前,并且数据从0x000008
  地址开始。在Flash memory siz(e  HEX in Bytes)输入Flash 的大小,之后点击Connect,下方提示连接成功,点击 Burn 进行烧录。

文件下载请点击:

网友:
步骤很详细,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