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安装出现the"capture CIS"feature is not licensed at this site.?

楼主(2022-07-28):
Pspice安装出现the"capture CIS"feature is not licensed at this site.求指导?

网友:
需要破解的

网友:
不知道你现在运行到哪个步骤,我权且当你还没破解。
安装完后,在安装程序的crack文件夹中有个PDXOrCAD.exe,选对安装目录,比如我的安装到D:\Program Files\Orcad,复制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双击运行,然后点apply,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破解安装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