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钢网工艺

楼主(2022-07-28):
公司做半导体封装,想采用双钢网工艺,两台印刷机,一台先刷助焊剂,另一台刷锡膏,各位锡膏钢网的避空为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也来看看,等待一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
    蚀刻避开就可以了,同红胶锡膏双工艺一样

网友:
    印刷机加装一个点助焊膏的不就行了,不用你这么复杂

网友:
    一台先刷助焊剂 ,印什么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