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中的频率范围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2-07-28):
    cst中一般选择的频率范围是多少?这个范围是不是越小计算就越准确呢?

网友:
    不是的,一般按照中心频点的上下范围设定
范围一般是:f/1.3~13.*f
    如果设计的东西可以低到0,建议设置下限为0,可以提高仿真速度

网友:
    频率范围设的太窄,仿真速度会非常慢!

网友:
    带宽设置在20%~100%之间一般可以

网友:
    如果频率范围选的太小,还有可能会影响计算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