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 警告:adding hidden items to net GND,VCC!

楼主(2022-07-28):
    譬如像74LS04 一个芯片有很多个相同功能集成的,altium Designer 库里都是以其中一个模块 为单元来提供元件输出,所以就隐藏了GND 和VCC,这个怎么处理呢?

网友:
    双击打开元件属性 在左下角有个EDIT PIN 打开那个 就能看到隐藏的管脚了 你可以直接把里面的GND和VCC改成你你想要加的电压值 比如+12V -12V

网友:
    warning倒没什么,关键是你放置的四个part都是相同的编号……
应当放置四个不同的part,分别是a、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