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信号和射频信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7-28):
    微波信号和射频信号有什么区别?

网友:
    微波信号:使用波长在0.1毫米至1米之间的电磁波进行的通信。
射频信号:经过调制的,拥有一定发射频率的电波。

网友:
    区别在于频段的划分,超高频的射频信号就属于微波信号了

网友:
    微波信号:利用微波进行通信具有容量大、质量好并可传至很远的距离的特点,因此是国家通信网的一种重要通信手段,也普遍适用于各种专用通信网。
    射频信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传输信号需要特别的媒介,而相应连接器也很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