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源给运放供电,如果电源不同步会对运放性能有影响么?

楼主(2022-07-28):
正负电源给运放供电,如果电源不同步会对运放性能有影响么?

网友:
||ヽ(* ̄▽ ̄*)ノミ|Ю我其实不知道,等一个专家。

网友:
仍然可以工作,就是SR计算的话要另外考虑。

网友:
恐怕在一定称度上会干扰运放正常运行。

网友:
    不同步期间,运放输出不是零点平,输出波形会有影响,严重的话会失真!

网友:
    什么是不同步呢?如果输入信号,但是电源没有,就有可能损坏芯片啊,不是指标上有输入vcc+多少V指标要求的

网友:
    别的先不说,先看看PSRR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
    如果正负电源上下电时序不一致,也就是如果正负电源上电不是同时到达最大值,下降也不是同时下降到0;这个时候运放很容易误输出错误的电压;之前遇到过在一些采样电路因为运放上下电时序不一致还曾经烧坏一些AD采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