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图导出的元件坐标问题

楼主(2022-07-28):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 9.3软件,通过Basic scripts导出的元件坐标是完整的,而用cam plus 就有元件遗漏。有谁遇到这类的问题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正常的 非90度 cam plus都没有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不是0 90 180 270角度的元器件,都不能导出去。

网友:
    如果你导出去的时候没有选择ALL,连破板,在板框外面的器件也是不能导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