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源线的布局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07-28):
对于电源线的布局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能不能具体一点。哪方面的啊

网友:
在PCB 布局中应将电源退耦电路设计在各相关电路附近,而不要放置在电源部分,否则既影响旁路效果,又会在电源线和地线上流过脉动电流,造成窜扰。

网友:
对于电路内部的电源走向,应采取从末级向前级供电,并将该部分的电源滤波电容安排在末级附近。

网友:
对于一些主要的电流通道,如在调试和检测过程中要断开或测量电流,在布局时应在印制导线上安排电流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