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线路板与柔性线路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7-28):
刚性线路板与柔性线路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硬质线路板的特性:
1.高密度。高密度印制电路板技术是随着电路集成度和安装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2.高可靠性。经过一系列的检测、试验和老化试验,可确保PCB长期稳定运行。
3.可设计性。为了满足PCB的各项性能要求(电气、物理、化学、机械等),线路板设计可通过标准化设计实现。
4.生产力。现代管理使之标准化.规模(数量).实现生产自动化,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5.可测试性。对全套试验方法、试验标准、各种试验设备、仪器等进行检测、鉴定PCB产品的使用寿命。

柔性线路板产品特性
1.体积小,重量轻,适合于高密度、小型化、轻质、薄、可靠的电子产品的发展。
2.弹性好,可自由弯曲、卷曲、扭曲、折叠及立体布线,从而实现组装与线路连接。
3.电气性能优异,耐高温,阻燃。
4.装配可靠性高,便于电路设计,减少组装工作量,保证电路性能。

网友:
刚性线路板主要是以覆铜板作为基材生产制造,柔性主要是卷对卷铜箔压PP。

网友:
刚性线路板就是pcb板,通常都会被称之为硬板,PCB一般用FR4做基材,不能弯折、挠曲,往往应用在一些不需要弯折且比较硬强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