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芯片选择哪款比较合适?

楼主(2022-07-28):
如题,需要选用一款语音芯片,支持录放音,求大神指点

网友:
找个自己会用的,熟悉的。

网友:
ISD1400 系列常用的。

网友:
可以网上收一下QJ005-16S语音芯片,按键录音音质非常好。

网友:
可录放型语音芯片:即可随录随放型
  ISD系列:从10s到16分钟的一系列芯片,以FLASHRAM闪烁存储器为IC为介质,断电后语音还能保存。特点:内部没有单片机,控制较麻烦;容易丢失数据;芯片和编程器价格都较高。
PR系列:APR9301为单段30秒录放语音芯片,APR9600为40s到60s多段语音长度可调录放芯片,可分段录放,断电后语音能保存。特点:控制不方便;容易丢失数据;芯片价格较高。
  PM50系列:采用单片机+语音处理器+FLASHRAM结构,有20s到400s,能反复擦写。特点:控制较方便;芯片价格较高。
T系列:WTSRB006A是一种简单的SRAM 录放芯片. 录音时间可以通过调节振荡电阻的频率在4-8S范围内改变,只能储存一段语音,需要很小电流保存语音。特点:录放电路简单;语音存储时间较短;价格较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