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7 3D视图问题

楼主(2022-07-28):
大家好,我使用的pads vx2.7 ,每次在导入3D封装后,想编辑一下封装的位置,然后进去就去报错闪退,有时能进去,但退出时又报错闪退,都是报3DAdapter这个错,有没有和我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啊,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其它器件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器件也会这样?

是的,每个都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每个都会

只能换个其它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个其它版本

好的,我试试

网友(2022-10-26):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25-07-04):
终于知道原因了,你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