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3.3V大电流电源

楼主(2022-07-28):
各位用过的电流最大的3.3V电源的片子是什么
可否推荐一下
封装越小越好,电流至少3A,能到5A最好了

网友:
    这个可太多了,DCDC中选择就行了

网友:
    TPS54620,这种DCDC好多

网友:
    你说的封装小,是指什么?电源芯片封装小就行还是整体PCB设计要小啊?

网友:
    你可以用DC-DC电源芯片/JW5033T,这个就行

网友:
我司有这颗降压方案,SOT23-6封装,最大输出电流3A。
    但是 不清楚您输入电压是几伏,能不能实现的了。
    有需要的话,可以加我QQ:334+1254+367 详细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