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这些线怎样画出来的?

楼主(2022-07-28):
    图里面的线是如何画的,按Tab设置线宽但做不出这种效果

网友A:
    快捷键P+R,画个三角形异形铜皮

网友:
    楼主设计的是几层板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P+R,画个三角形异形铜皮

就是敷个三角形的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敷个三角形的铜吗?

99的话,只有几个方法,
    1用线堆,取消自动删除闭合线条  画线
2用覆铜,
3画闭合的图形,T V G转换铺铜

高版本的 直接用泪滴,选择直线类型即可

网友:
    楼上的解答清晰,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99的话,只有几个方法,
    1用线堆,取消自动删除闭合线条  画线
2用覆铜,

学习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9的话,只有几个方法,
    1用线堆,取消自动删除闭合线条  画线
2用覆铜,

    请问需要哪个版本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需要哪个版本以上

记不太清,估计18以上版本都有直线铺铜了,还可以用放置实心区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