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语言实现中断响应后保护现场前关中断

楼主(2022-07-28):
    如何用c语言实现中断响应后保护现场前关中断
大家都知道当中断响应后,一般要先关中断,再现场保护,用汇编时可以自己控制操作,那么用c语言如何实现这一部分呢?在中断响应函数中写入ES=0已经来不及了?该如何处理啊?
    还有恢复现场时也如此,应该先恢复现场然后再开中断,可在c中都相反,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
    C51中处理中断其实很简单的
    c51中,中断函数的生成与一般函数的生成不一样,编译器会保存和恢复现场的(如ACC,B,DTPR,...),看一下手册和反汇编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你要关中断,那么直接用EA=0之类就可以了。但是本身的标志没有必要去清,比如在串口中断服务程序中,没有必要去ES=0,你要做的是赶紧处理完,越快越好,然后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