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的VHDL程序怎么下载到CPLD?

楼主(2022-07-28):
用MAX+plusII编了段数字信号频率计的小程序,后缀是vhd。
手头有cpld一个,有JTAG下载线。
不知道怎么将程序下载到CPLD里面……书上说要转换成啥,再用啥软件下载进去啥的……?

网友:
1.编写VHDL代码完成后,要将新文件设置为当前工程:
File->Project->Set Project to Current File
2.对文件进行编译:
File->Project->Save & Compile
3.建立波形模拟文件:
MAX+plusⅡ->Waveform Editor
4.在波形文件中建立输入信号波形
波形模拟:
File->Project->Save & Simulate
经过模拟我们就可以看到输出信号的波形,用来与设计作对比。
5.设备选择和管脚分配
如果软件模拟成功,那么下步就要将设计灌
入芯片。在此之前,需要先指定芯片的型号:
Assign->Device
Device Family:自选
Devices: 芯片名
6.接下来要进行管脚分配:
Assign->Pin/Location/Chip
将各信号与实际物力管脚相关联。
7.设计下载
上步做完之后再重新编译一遍,然后就可以将设计下载到开发板上。
MAX+plusⅡ->Programmer->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