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设备摄像机等MS8837参数

楼主(2022-07-28):
MS8837描述
MS8837 是一款直流电机驱动芯片,为摄像机、消费类产品、玩具和其他低压或者电池供电的运动控制类应用提供了集成的电机驱动解决方案。输出驱动模块由 N 沟的DMOS 驱动管组成,并内置电荷泵生成所需栅极电压。
MS8837 能提供高达 1A 的输出电流。可以工作在1.8~12V 的电机电源电压,以及 2V~7V 的逻辑电源电压上。
MS8837 具有 PWM(IN/IN)输入接口,与行业标准器件兼容。并具有低压保护、过温保护等保护功能。
主要特点
●H 桥电机驱动器
--驱动直流电机或其他负载
--低导通阻抗(HS+LS)520mΩ
●1A 驱动电流
●独立电源
--电机 VM:1.8~12V
--逻辑 VCC:2~7V
●接口类型PWM(IN1/IN2)输入模式
●过温以及低压保护
●低电流睡眠模式
应用
●摄像机
●数字单镜头反光(DSLR) 镜头
●消费类产品
●玩具
●机器人技术
●医疗设备
封装图

内部框图

电气参数

时序要求

管脚排列图

管脚说明图

功能描述
睡眠模式
当 nSLEEP 为高时芯片正常工作。当 nSLEEP 接低电位时,芯片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内部所有必要的电路都将停止工作,如果输入 IN1=IN2=0,芯片电流在 25nA 左右;如果输入 IN1 或者 IN2 为高,由于 IN1 与 IN2 脚存在 100KΩ下拉电阻,分别会产生 Vin/100k 的驱动电流,如 5V 输入会有 50uA 电流。
输入脚
输入脚有序的工作,供电电源为 VCC,在供电路径上无任何漏电流。内有 100KΩ电阻下拉,默认为低电平输入。
应用上需要在 VM 和 VCC 脚上接 0.1uF 的陶瓷电容对地,并且尽量靠近芯片。
VM 没有任何的欠压保护,只要 VCC>1.7V,芯片就能工作。这意味这 VM 可以低到 0V,只是在低的 VM 下电机驱动效率会很低。
保护电路
(1)低压保护
设定阈值在 1.7V,只要 VCC 电压低于 1.6V,所有 H 桥驱动管将关闭,当 VCC 上升高过1.7V 重新工作。
(2)过温保护
当芯片结温超过 150℃时过温保护电路被激活,关断所有输出管。当温度恢复到迟滞温度 20℃时,所有输出管恢复工作。
但是,由于过温保护仅仅在芯片结温超过设定值才会被激活,它并不能保证产品伴随这个电路就能免受破坏。
工作模式
MS8837 在 nSLEEP 为零时进入睡眠模式,在睡眠模式 H 桥全部关断,输出高阻态,当NSLEEP 为高时自动恢复正常工作,在过温保护,低压检测等失效检测起效时同样关闭 H 桥。

典型应用图

网友A:
这个驱动芯片由 N 沟的DMOS 驱动管组成,在摄像头等应用广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芯片由 N 沟的DMOS 驱动管组成,在摄像头等应用广泛。

嗯嗯,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