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模块已经现成了,接5v电压,只有红黑电源线

楼主(2022-07-29):
如果一个模块已经现成了,接5v电压,只有红黑电源线,如何给这个模块进行定时开关操作?

网友:
接一个定时器就可以。

网友:
只有两根线,一根是电源正,一根是电源负?
另外一个问题,你的延时要多久?秒级别?分钟级别?还是?
我以前用过SGM4073这类硬件延时复位芯片,你看下是否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
用NE555搞个延时电路就行。

网友:
如果你想自己做电路延时的话有很多选择,电容延时,计时芯片进行延时,如果不想自己设计电路的话,直接用延时继电器,或网上买延时模块,很简单。

网友:
用延时继电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