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内power和GND的netline显示十个×,怎么设置的

楼主(2022-07-29):
    VX 2.7
    net没有Mark,也没有铺铜在别的层面。板内power和GND的netline显示都是X,怎么设置?

网友A:
    是没有网络标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网络标识吗?

    是netline不显示飞线,只有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netline不显示飞线,只有个×

    设置plane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plane net

plane net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plane net在哪里设置?

我试了一下,把plane改成signal,netline是显示连接了,但是再改回plane,netline也没有变回×,是还要设置什么?plane状态都是dyna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