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F407板子外设上添加eeprom和铁电存储器怎么去修改Kconfig呢?

楼主(2022-07-29):
在STM32F407板子外设上添加eeprom和铁电存储器怎么去修改Kconfig呢?

网友:
如果只是使用铁电的话直接用at24cxx的软件包就行

网友:
    自己写的.c文件,要通过env配置能自动添加的话,都需要在对应的文件夹下的sconscript文件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