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型电压基准

楼主(2022-07-29):
串联型电压基准

串联型电压基准具有三个端子:VIN、VOUT和GND,类似于线性稳压器,但其输出电流较低、具有非常高的精度。串联型电压基准从结构上看与负载串联(图1),可以当作一个位于VIN和VOUT端之间的压控电阻。通过调整其内部电阻,使VIN值与内部电阻的压降之差(等于VOUT端的基准电压)保持稳定。因为电流是产生压降所必需的,因此器件需汲取少量的静态电流以确保空载时的稳压。

串联型电压基准具有以下特点:
1. 电源电压(VCC)必须足够高,保证在内部电阻上产生足够的压降,但电压过高时会损坏器件。
2. 器件及其封装必须能够耗散串联调整管的功率。
3. 空载时,唯一的功耗是电压基准的静态电流。
4.相对于并联型电压基准,串联型电压基准通常具有更好的初始误差和温度系数。

网友:
串联型电压基准具有以下特点:
1. 电源电压(VCC)必须足够高,保证在内部电阻上产生足够的压降,但电压过高时会损坏器件。
2. 器件及其封装必须能够耗散串联调整管的功率。
3. 空载时,唯一的功耗是电压基准的静态电流。
4.相对于并联型电压基准,串联型电压基准通常具有更好的初始误差和温度系数。

学习学习,以前老是迷糊了

网友:
    简单易记,谢谢分享!